CP5711与300CPU如何通信

楼主(2015-12-12):
如题,麻烦大神说的相信点!非常感谢

网友A:
点击Option_SetPG/PC,如果你PLC没有进行硬件组态时要首先通过MPI进行组态,当然你的设置应该是MPI通信,组态完成后如果你有DP总线通信,别忘了组态时要加上,然后你设置为DP可以通过TEST/READ看看是否可以看到PLC的DP地址。

网友A:
明白了吗,如果不明白,请发站内短信!

网友B:
首先确定STEP7的安装版本,有个软件是自带CP5711卡驱动,有的则不带主要看你用的那种了,如果你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发现你的CP5711是个感叹号,则表示没有驱动。这时你重新安装STEP7V5.4软件或者WINCC都能解决这一问题,还有就是装一个驱动精灵安装驱动。

在STEP7中打开选项,选择设置PG/PC接口,选择PC Adapter后面括号有CP5711的,点击确定就行。

在WINCC中打开PLC 选择,选择CP5711即可。

网友A:
使用MPI通信的话,要把DP线换成MPI的线吧?然后用DP通信的话,再换回来

不用那么麻烦,直接就可以通讯!

315-2DP的DP口必须先在硬件组态里为其分配网络,设置DP地址、波特率,下载到PLC里后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