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G-C32T2H的PLC如何走1.2圈园?

楼主(2015-12-12):
我用松下FPG-C32T2H的PLC想控制走任意圈数的圆,比如1.2圈,1.6圈。请问哪位大神会,望指导!!!

网友A(2016-04-16):
需要选控制器 和马达。步进电机就需要步进驱动器,还需要设置好细分

楼主(2016-10-20):
引用 网友A:
需要选控制器 和马达。步进电机就需要步进驱动器,还需要...

......

楼主(2018-11-05):
看你的回复,估测你没有用过这个PLC!你的回答跟我的问题是两回事。。。。

网友B:
楼主会用了吗?我现在也在用

网友C:
设定一圈多少脉冲不就好了嘛?在细分一下0.1走多少脉冲。估计楼主没有玩过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