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伺服电机突然走错了

楼主(2015-12-12):
一直使用的PLC控制的伺服电机突然间走不准,而且方向走反了,我让它正转,它就反转,我让它走100,它只能走40,怀疑是PLC硬件坏了,但是又还能控制电机,怀疑是程序坏了,也还是能控制电机,求教各位大神,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plc输出波形,也可以更换驱动器或伺服电机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检测一下plc输出波形,也可以更换驱动器或伺服...

伺服电机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换到其他plc上,就正常了

网友B:
1、程序被人下蛊,目前这种人不少,目的是执行邓小平:不管黑猫白猫,捞得到钱就是好猫

这样你需要找他维修赚钱

2、看一下线路是否异常

网友C:
首先查驱动器累计指令脉冲数。

网友D(2016-01-14):
回原点重启。或检控工作状态,将寄存器清零。

网友E:
引用 网友B:
1、程序被人下蛊,目前这种人不少,目的是执行邓小平:不...

是有不少设备厂商会给程序加密收款,但是我认为这样加密的可能性不大,毕竟有可能产生误动作,损坏设备,设备制造商不会自找麻烦。

建议楼主从硬件方面查找原因。

网友C:
干嘛要那么多事呀。我都说看一下伺服的命令累计脉冲就知道是不是plc问题了。你plc发1000个脉冲,伺服只走了400个。看伺服的命令累计脉冲,到底有没有接收了1000个。

一目了然。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看伺服的命令累计脉冲

看伺服的命令累计脉冲

最后一遍:

看伺服的命令累计脉冲

网友F: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脉冲线是否有问题,会存在丢失的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要那么多事呀。我都说看一下伺服的命令累计脉冲就知道...

 你好,请问PLC输出的脉冲都是1000吗?

网友C:
一千不一千我不知道。

你说<我让它走100,它只能走40>,就这句话,你查看伺服命令累计脉冲就瞬间有结果了。

没走之前看看数值,走了100的命令之后看看数值多少,是不是增加了也100。

OK,就这么简单。

如果也是100,但是机械走了不是100。那么就不关plc事啦。自己查波箱查键槽差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千不一千我不知道。你说<我让它走100,它只能走40...

 你好,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我让电机走1000mm,就是1000个脉冲吗?如果不是的话,是否可以告诉我如何可以查看1mm或者电机转一圈,有多少个脉冲

网友C:
多少个脉冲要看伺服的电子齿轮和机械的传动比啊。你是使用者吗?还是设计参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个脉冲要看伺服的电子齿轮和机械的传动比啊。你是使用...

 我是使用者

网友C:
那很难找原因的。

走相同的距离收到的脉冲数是一样的。但是具体是多少就不知道了。问问厂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很难找原因的。走相同的距离收到的脉冲数是一样的。但是...

 厂家倒闭了,要是厂家还在,我就不会这么叫苦了

网友C:
ooh no!

什么伺服?说明书使用手册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ooh no!什么伺服?说明书使用手册有没有?

       三菱的电机和驱动,MR-J2S-40A伺服驱动,手册没有的。我们购买的一个设备里的三菱电机和驱动。

网友G(2018-04-29):
说明书使用手册有没有?什么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