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DVP14SS2剔除程序

楼主(2015-12-12):
大家好,我想利用台达DVP14SS2写一个程序,X0检测到生产中一个问题件,经过10(X1)个信号后剔除.请问如果连续检测到问题件,怎样剔除这个,程序怎样写,请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没太明白描述的要做个什么

网友B:
楼主的意思是不是检测部位与剔除部位之间有10个工位差吗,这样的可以用移位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太明白描述的要做个什么

你好,过程是:X0检测到一个信号,经过10个脉冲以后要剔除,脉冲信号有X1给定,比如说,检测到生产过程中一个产品有缺陷,在经过10个脉冲后,被剔除出来。如果X0 只产生一个信号,剔除比较简单,如果是X0产生的连续信号,这个剔除程序怎样做到连续剔除。谢谢

网友C:
楼主可以用比较指令!

网友D:
你走工位,你检测的到你剔除的地方有多少个工位,你计数,到了就剔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