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的伺服电机突然走不准了

楼主(2015-12-12):
一直使用的PLC控制的三菱伺服电机突然间走不准了,方向走反了,距离也走错了,我让走100,它走40

网友A:
最好用示波器检测一下plc输出波形,也可以换一个驱动器试一下。

网友B:
联轴器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示波器检测一下plc输出波形,也可以换一个驱动器...

伺服电机驱动器和伺服电机换到其他plc上,就正常了

网友C:
也可以把伺服驱动器的监视调整到脉冲监控,看看接收到了多少脉冲,是否和PLC发出的脉冲数目一样。

网友D:
肯定有地方松了。

仔细检测一下。

网友E:
首先查驱动器指令累计脉冲数。看是驱动器以后的问题还是驱动器之前的事情。在这里切开最轻松,容易入手。

网友F:
1: 先确认电机是否按你的要求运动的,比如你给他一圈的指令,是否有一圈,这样可确保PLC到电机这块没有问题

2:检查联轴器是否固定住,不要打滑

3:检查丝杆部分和机械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