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荐:至今可在行业中技术领先位置上的一种多功能沐浴热水器

楼主(2015-12-12):
引荐:至今可在行业中技术领先位置上的一种多功能沐浴热水器

一种自制的压力锅热水器!
压力锅乃是本身就具备密封抗压及佳的容器。如能配上三千瓦功率的电加热,哪怕是在冬季(不局限任何地区),只须提前预热十五分钟即可达到不间断沐浴的效果。当电加热是安装在锅盖上,实际效果相当是即热式电热水器一样,所不同的只需提前预热一锅热水也就弥补了功率不足的问题。只是要注意用电的安全即可!
提示:
进出水就利用自身具备的减压阀咀,只是将口径扩大一倍即可。该热水器集经济、耐用、卫生、方便容为一体,真正称得上节能实用之上品!

楼主(2016-01-12):
一首诗:

此处美景胜仙境 举世无双醉众仙

凡夫俗子无眼缘 孤芳自赏独自醉

楼主:
        高压锅蒸汽式热水淋浴器

前言:

        一种高压锅蒸汽式热水器,由液化气双灶、两个压力锅和一根金属连通导管、单向阀门、普通阀门、螺母等组成,两个压力锅盛上少量的水,点燃煤气双灶,压力锅产生的蒸汽与冷水混合,发生热交换,从而达到淋浴的目的。

申    请    号: 97224939.7 申   请   日: 1997.08.28

名          称: 高压锅蒸汽式热水淋浴器

公开 (公告) 号: CN2348298 公开(公告)日: 1999.11.10

主  分  类  号: F24H1/18 分案原申请号:

分    类    号: F24H1/18

颁   证     日: 1999.08.21优   先   权:

申请(专利权)人: 张左力

地          址: 430021湖北省武汉市工艺大楼玻陶部

发 明 (设计)人: 张左力 国  际 申 请:

国  际  公  布: 进入国家日期:

专利 代理 机构: 代   理   人:

网友A(2016-06-13):
引用 楼主:
一首诗: 此处美景胜仙境 举世无双醉众仙 凡夫俗子无眼...

无偿捐赠“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
为了使“开放式多路供水”这一技术真正能早日地服务于人类,以及为了证实沈顺坤有能力实现该技术而捐!
为了论证科技能创造一个世界、同时也为了下一个技术项目的开发,以及我认定“开放式多路供水”定将产生于美国A.O.史密斯这一信念的实现而捐!
天有不测之风云!为了避免“黄泉”路上无老少以防万一该技术在地球上的消失,以及那海尔“智能”冰箱我于“315”维权的活动中,可能会出现的生命遭遇不测而捐!
是当然!为了兑现“发明者则注重人生价值及贡献”!以及这棋无对手“自以为是”的展现沈顺坤,视为“炫耀”自己所捐!
为了迎来一个热水器无安全事故的新时代而捐!

一项惊世的创举、值得我们人类骄傲的发明--《无线遥控全自动自控闸阀、混水阀同步装置》的研制成功,标志着热水器制造行业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且将是一个永久的里程碑!它不仅能实现“开放式多路供水”,还能使得所有供水处只见出水而不见水阀,达到完美使用空间。
电热水器如果能有绝对的安全保障,外加节能降耗又环保的优势,定将成为本行业中名列前茅及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热水器以其采用整体全塑绝缘材料制作,将是这独一无二唯有能保障生命安全的绝佳选择;“开放式低压多路供水”技术则是促使它可行性最为绝佳的手段!

诗曰:
科技创新世界新 时代不兴苦百姓
上苍使者授天意 人间败类不领情
任其生命在呼唤 视若无睹丧天良
拯救生命使者梦 使命驱使行行行
天生我才无处用 心安理得枉费心
自爱生命命则贵 神仙难救自贱人
使者呐喊无人应 行尸走肉随他行
作为一个“使者”,实实在在的一个使者,传授这“天意”本当是使者无可推辞的天职!
点评:四海波静洋流涌,能量尽在爆发中!

当安全地线失效时即可产生不可避免的安全隐患!
如你所提示的案例,特别是对于热水器而言,乃是致命的隐患!目前,人们对此隐患只能是束手无策,无可奈何任其自然地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不能说这不是一种遗憾!
然而,还有更遗憾及其不可思议而耐人寻味的是:
当面对以一种超群绝伦的手段及采用一种“开放式的水压多路供水”的技术即可化解乃至于杜绝所有隐患之绝技的面前,人们却莫名其妙地好似面对一场灾祸来临,特别鉴于这热水器整个制造行业,清一色取以避嫌似的漠然置之,好象生怕祸及自身乃是躲躲闪闪避退于千里之外,竟会在有望这能拯救生命的面前则表现出麻木不仁、视若无睹,继而对其生命的安危则无动于衷。
人们如此这般残酷无情对待生命的漠视,道道地地深深地充分折射出当今社会普遍道德沦丧及其人性的丧失殆尽,技术持有人虽具有回天之力,却深感势单力薄力不从心爱莫能助之遗憾!!!
有道是:
人间无情天有情 奉命使者人间行
拯救生命使者梦 使命驱使行行行

A.O.史密斯金圭内胆专利拥有超强的承压性能
中国电热水器市场另两大巨头AO史密斯和阿里斯顿在进入中国市场后,都主推搪瓷内胆技术,而不倡导防电墙技术。虽然说两者搪瓷内胆技术名称不同,AO史密斯“金圭内胆技术”、阿里斯顿“钛金内胆技术”,但两种技术归根结底都属于搪瓷内胆。
以A.O.史密斯金圭内胆为例,A.O.史密斯金圭内胆专利拥有超强的承压性能,并按照美国承压标准设计,比普通电热水器的承压设计标准高出约67%,即使温度变化使内胆膨胀,也能确保安全。
点评:
A.O.史密斯着重地强调金圭内胆专利拥有超强的承压性能,从中不难看出热水器整体的质量指标中,承压占位居于重中之重!

网友A(2016-11-02):
引用 楼主:
一首诗: 此处美景胜仙境 举世无双醉众仙 凡夫俗子无眼...

14楼作者:jjttdd 发表于:2012-03-24 00:45:42
另外,提醒沈先生注意:
任何没有经过批量生产,没有多年用户使用检验的技术;都存在巨大的不可预知的风险;无论你思考,设计,实验得多么仔细,都是(注意!没有“仙手”指引)不行的!这点,只有做过企业的产品技术人员才能真正的了解! 科研院所,大学等部门的人,不可能了解这层意思!这些发明人过于迷信自己的聪明; 尽乎狂热地非要把自己的发明运用到产品上来!你们不可能像企业家一样,要仔细评估生产和用户实际使用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包括,新产品推向市场,是否会像你想象的那样,老百姓都热衷购买那? 这是我所接触过得,科研机构人员的通病! --------
评语:
无私奉献科技成果,怎么会带来的巨大风险?简直是这么的(因惧怕、惧怕、乃是整个社会都在这么的惧怕面对所刻意回避)无稽之谈![愤怒] [愤怒] [愤怒]

虽然“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遭遇到特色中国社会给予不屑一顾的冷漠姿态;所谓的“言论自由”,主流媒体层层把关,好似这铜墙铁壁密不透风严防死守的基于限制!不过如此,这“苍天”无情人间有情!令人欣慰鼓舞难以忘怀的是于十多年前由美国A.O.史密斯将这一命途多舛的技术发明所给予的高度重视与尽力“精心呵护”下,以“旧貌换新颜”的乔装打扮,神不知鬼不觉似的加以改头换面为“特有封闭式设计”支持多头供水技术冠冕堂皇的改写在他们靓丽的脸蛋上(展现在产品的宣传册里)。可惜!实在是天不着美似乎是有意在作弄人,好不容易费尽心机千辛万苦的历经了十三年来的“孕育”,可谓是这“竹篮打水”终不见这一“产品”的问世!
恕我愚钝!无意中突然地感悟到 jjttdd这位仁兄的提醒是绝对靠谱的“有的放矢”!则并非是无稽之谈!细细的品味,看看他所指的不正是这一人间绝无仅有的“特有封闭式设计”支持多头供水技术历尽苦难十三年来的真实写照!毋庸置疑又怎奈不会带来这么无可避免的巨大风险呢?!这么苦尽甘不来的“折腾”倒是最为有力的佐证!
有对联与诗为证:
上联:特有封闭式设计支持多头供水自编自演唱得欢
下联:艾欧史密斯乐于自娱自乐自选小曲好唱幕难开
横批:缺爹少娘
经商营商正形象 高谈阔论行路难
无人替代是天才 己所无能勿逞强
鱼死网破嗖主义 你死我活遭遗弃
同谋开辟新天地 携手共创大辉煌

缠你缠你只缠你 想缠海尔它不理
生命深情呼唤你 爱你爱你好爱你
使者使命来缠你 缠你缠到梦成真
梦成真时使者去 功不可没万年青

网友A:
电热水器如果能有绝对的安全保障,外加节能降耗又环保的优势,定将成为本行业中名列前茅及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热水器以其采用整体全塑绝缘材料制作,将是这独一无二唯有能保障生命安全的绝佳选择;“开放式低压多路供水”技术则是促使它可行性最为绝佳手段!
9楼nffswfft  于 2016-10-21 13:37:09
在设计上就应该考虑没有地线也应该绝对安全。有地线才安全那是设计砖家才做的蠢事。
点评:“ 在设计上就应该考虑没有地线也应该绝对安全。有地线才安全那是(现在的)设计砖家才做的蠢事。”
然而历经这么十三年了(还不够久远),所剩下的还不就是我那难以“割舍”的棋无对手和那么些极其不可思议的遭遇吗?!除了是遗憾,所剩无几倒是那么可悲可叹我这款令人“强大无比”伟岸的身影!
结束语: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将有很多很多无辜的生命正在我们之间不断的远离人间而一去难返,为了确保这一生命安危的问题,是否是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过失呢???
生命在呐喊------请珍惜珍爱你自己的生命吧!!!

网友A:
谁说?没有你!地球照样转!

A.O.史密斯老总:跟别人比技术才能活百年

任何一个品牌没有技术作后盾,我觉得是无法想象的,特别是热水器行业。 与生俱来的力量,成就美国热水巨匠A.O.史密斯在您面前的A.O.史密斯,与生俱来的技术痴迷者。它相信,一个小小的技术突破就能改善您整个的热水生活。当然是这位130余岁的热水技术专家一直保持开拓的重要动力。不过动力只是其一,真正的原因,还是A.O.史密斯对技术天生痴迷的热情。他喜欢用始终的敏锐眼睛寻找每一个可以让热水生活变得更好的可能性,然后,潜心研发,想尽一切办法解决。[偷笑]

2008-12-12

评语:

经商营商正形象 高谈阔论行路难

无人替代是天才 己所无能勿逞强

鱼死网破嗖主义 你死我活遭遗弃

同谋开辟新天地 携手共创大辉煌

缠你缠你只缠你 想缠海尔它不理

生命深情呼唤你 爱你爱你好爱你

使者使命来缠你 缠你缠到梦成真

梦成真时使者去 功不可没万年青

原帖由 核国墨家 于 2016-11乌龟之所以长寿,就是因为它和兔子竞技!耶! [偷笑]

注释:这那里是一场竞技呀,简直就是一场“谋杀”! [流汗]

若硬要说这是一场竞技,那么,这倒是一场连“裁判”都惧怕(“社会”缺席)登场加入的比赛![愤怒]

由此所为:

“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孕育了十三年(难产);

“特有封闭式设计支持多头供水”技术相继“孕育”了十多年(难产);

如此两项(同类)技术“竞技”风暴甚是难解难分、难以问世所得难辨真伪!

网友A(2017-02-08):
一项技术发明披露了一个虚伪的社会!
中国热水器行业:百家争鸣还是乱象丛生?
2013-12-04 10:44 来源:慧聪家电网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对中国的热水器行业而言,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这句名言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目前,呈现在消费者眼中的热水器品类已经达到了眼花缭乱、无从选择的地步。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器、空气能热水器、速磁生活热水器、即热式热水器、集成热水器……不一而足。 ?

不过,根据SWOT分析,每个品类都有那么一点毛病。至少在目前, 体积小不占空间、安装方便、热效率高、制热时间短、节能环保、使用寿命长、价格相对适中、环境适应性强的热水器, 一件都没有 。

点评  :对于电热水器方面如有任何合理性的技术需求,本“上苍使者”几乎是有求必应 ,遗憾的是无人领教。

“开放式多路供水”---惟我独尊!看谁能笑到最后?!

一个简便的热水器则无需有多大的技术含量;要求它随心所欲、完美无缺,那么所需技术含量则深不可测,不乏这难于估量!
一个完美无缺优质的电热水器,技术指标有如下三要素:
一、安全性(当安全保护措施失灵时,不失所得安全性)
二、节能降耗(以其最少的能耗及最低的成本造价最长的使用寿命为指标)
三、随心所欲(含以水温、水量、内胆清洁与随处移动)
目前,这热水器制造似乎始终都是那么不尽如人意的各有短长。究其种种原由,故而竟会全是由这多余无用的水压所致!
正是这一多余无用的水压,别无选择取材于金属(导电)材料抗压;于强压力之下,使得这所有接头之处都得要牢固可靠,如此这般也就难得以求变动。
正本清源,一个优质与完美无缺的电热水器,无怪乎与其这开放式低水压则息息相关;低水压!就是这么一把“金钥匙”,与其是这“解困”之源泉,真真切切的万全之策,奇迹般地开启了“万把锁”!

开放式的水压具有如下优点:
由于低水压能使得所需材料全可依赖于绝缘塑料制作(当安全保护措施失灵时,绝缘塑料不失所得安全性);换言之,由于绝缘塑料不失所得安全性,可见免于其它的安全防护措施,完完全全、彻彻底底地解除因火、零、地线的错接所致的安全隐患!

节能降耗:
塑料对比金属与其导热性、成本造价方面则相差甚远;塑料虽则“其貌不扬”,其导热性、成本造价方面却是远远低于金属材料(省去了涂层于焊接等等费用);但凡与其这使用寿命,塑料却是于成倍的超越之上;塑料可归功于以其最少的能耗、最低的成本造价、最简单的制作工艺、最长的使用寿命为指标,乃至高高在上!

随心所欲:
由于开放式的水压,使得所有的接头都能象用电的插头那么样方便自如及随意任情地变动,更好地便于内胆清洁与去除发热管上的水垢于得心应手,极大地提高了发热管的热效率及其使用寿命,得意于这么“随心所欲”于及至!

有诗与对联为证:
此处美景胜仙境 举世无双醉众仙
凡夫俗子无眼缘 孤芳自赏独自醉

上联:开放式多路供水无忧无虑于人消灾益寿延年年年叫绝绝处逢生生不逢辰(醉生)
下联:美国艾欧史密斯视而不见玩忽职守不务正业日日担忧忧心忡忡幸灾乐祸(梦死)
横批:醉生梦死

无偿捐赠“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
为了使“开放式多路供水”这一技术真正能早日地服务于人类,以及为了证实沈顺坤有能力实现该技术而捐!
为了论证科技能创造一个世界、同时也为了下一个技术项目的开发,以及我认定“开放式多路供水”定将产生于美国A.O.史密斯这一信念的实现而捐!
天有不测之风云!为了避免“黄泉”路上无老少以防万一该技术在地球上的消失,以及那海尔“智能”冰箱我于“315”维权的活动中,可能会出现的生命遭遇不测而捐!
是当然!为了兑现“发明者则注重人生价值及贡献”!以及这棋无对手“自以为是”的展现沈顺坤,视为“炫耀”自己所捐!
为了迎来一个热水器无安全事故的新时代而捐!

网友A:
一项技术发明两个不同的名称

“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居然是不能被这么的现实社会所容纳;更是如此这般地被一个所谓“跨国”的大制造商A.O.史密斯好似“不屑一顾”,其行为却又明显的显现出了画饼充饥、忍痛割爱、流连忘返则是依依不舍之情结,其结果是反其道而行之给予淡然(匪夷所思)地拒之门外。历经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十三年了,不妨说说这到底谁是真正的大赢家?

至于A.O.史密斯的“特有封闭式设计支持多头供水”技术, 暂姑且不去理会它是真是假,仅是能 “发明”出这一技术名称本就足以体现出了他们1700名工程师极其“非凡”高超的模仿能力! 平心而论!人家是大名鼎鼎跨国的大制造商 ,你的“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自当是这班门弄斧,好似这关公面前耍大刀,谁是这大赢家则是一目了然!

然而,以“开放式多路供水”技术出现在前,他们A.O.史密斯的“特有封闭式设计支持多头供水”技术跟随在后,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