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5-12-12):
大虾们,时间继电器的 K 能不能用变量设置?也就是说我在触摸屏上填多少数,时间继电器的K就直接变到那个值?等到时间一到就开始动作?

楼主:
大侠们 快出来 快出来啦  晒晒太阳喽~~~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的这个想法是可以的

定时器设定参数K某某,是代表一个常数

如果你设定数据在D寄存器里面,然后通过触摸屏与D建立组态

那么组态输入的至,最后就写到PLC程序里的D寄存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这个想法是可以的定时器设定参数K某某,是代...

大虾 ,这个截图中 K100不能写D指令啊?怎么处理一下呢? 有时间看到 望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B:
定时器T1属于100毫秒型的,截图中的K100可以改成D200;但必须在触摸屏上设置数值输入寄存器地址D200。不过,由于受“数据格式”和“时间单位”的影响,可能需要进行换算,才能达到准确的结果。

网友C:
肯定可以,用数据D代替

网友D:
当然可以了,你时间设置的时候不要用k,用寄存器D代替,然后把这个数据寄存器放在触摸屏上面,这样你就可以在触摸屏上面输入你想要的时间了。

就如我图中的程序一样,m0接通1S后t0就接通了,M1接通后t1在D0设定的时间到了才接通,至于t1是多少,是要看你D0里面的数据是多少,这个数据就可以通过触摸屏设定

楼主:
对: zhyi0214 当然可以了,你时间设置的时候不要用k,用寄存器D代替,... 内容的回复!解释的很好 谢谢

网友E:
手上没个手册,真不知道你还会问些什么问题。

手册很明确一些操作数可以使用哪些的数据范围。即看即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上没个手册,真不知道你还会问些什么问题。手册很明确一...

依然要谢谢,您的批评很对,当时由于时间仓促,新上手所以会问一下比较2的问题,目前正在看手册。

网友E:
工作主要是靠自学。就算答案给了你,你也要有能力判断是非。你跟老板说,网上面这么说的我就这么做了,错不是我。没用的。就等于你不会下蛋,但是也要会判断这个蛋是不是熟的,能吃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