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车间,电表安装电气柜里有什么要求?

楼主(2015-12-12):
新车间,电表安装电气柜里有什么要求?

网友A:
1、电能表与表板、盘、箱和其他相邻的电器装置距离不应小于下列数值:

I.     电能表上端距表板、盘的上沿不小于50mm;

II.    电能表上端距表箱顶端不小于80mm;

III.  电能表侧面距表板、表箱侧边不小于60mm;

IV.    电能表侧面距相邻的开关或其他电器装置不小于60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