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PROFIBUS-DP 如何读取MEMOBUS数据区域的监视数据?

楼主(2015-12-12):
大家好!

我这里有一个应用,PLC与A1000变频器进行PROFIBUS通讯,要求可以读取到变频器的故障代码信息,

听说可以通过MEMOBUS 数据区读取,我找了一份资料看,怎么看也有一点想不明白。

问题点1?:说是可以同时读取4个数据,例如我要读取0021H的状态放在数据1 里面我可以这样设置

指令信息:

     功能码 = 03H

     开始寄存器 = 0021H

     数据个数 = 2

接收信息:

     数据1 = 0021H 的16位 故障状态

问题点2?如果我要把 0021H 0029H  002AH 的这3个故障状态字同时读取过来并且放在接收信息的数据1-数据3中 等于把0021H 的状态读取到 数据1中 0029H 的状态读取到 数据2 中 002AH 的状态读取到 数据3 中

要做到上面的这一点,我应该怎么样设置MEMOBUS 的指令信息?应该怎么样同时设置0021 0029 002A 到开始寄存器编号里?因为0021 到 002A 不是连续的,所以我认为只能读取一个状态的,希望指导!!!

MEMOBUS 的指令信息 有 功能码  开始寄存器编号 数据个数

例如 我要同时读取 0021H    0029H  002AH    的故障状态,我应该怎么样设置 开始寄存器的编号 ?我看例子的介绍是只读取一个寄存器的状态。如果同时读取3个故障状态字应该怎么样设置开始寄存器?

谢谢!

网友A:
既然不是连续的地址,但又要一次读取,能否设置更长的读取长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不是连续的地址,但又要一次读取,能否设置更长的读取...

资料说明只能最多读取4个

网友A:
那就只能考虑能否将四个不同的变量地址映射到DP地址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考虑能否将四个不同的变量地址映射到DP地址中

能不能举例子说明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那就只能考虑能否将四个不同的变...

你只能找安川代理商,我没有用过。将参数变量配置到DP映射区域,我想应该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