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项目遇到些问题,打包来求助!!

楼主(2015-12-12):
1、听说有的伺服马达要加个变压器,且变压器长宽高皆为250mm左右,怎么会要这么大的变压器?有啥作用?

   (第一次使用伺服马达,不敢忽视)

2、厂里有现成的汇川PLC(H1u-3624mt-xp),但我只会三菱和松下,能否给小弟一份汇川plc H1U-xp 系列的编程手册?

    (官网里没查到,百度里也没找到)

   听说能直接用三菱软件编程?

3、如下图,明伟开关电源SDR-240-24,其继电器输出触点“DC”“OK”在啥时候有输出(或者说有啥作用)?

   其输出电压靠面板上的电位器改变吗?与普通开关电源相比有啥优点?

   (没用过这种电源,没底)

网友A:
有的伺服驱动器是三相220v的,所以必须用一台三相380v/三相220v的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伺服驱动器是三相220v的,所以必须用一台三相38...

学习了,谢谢前辈。

刚刚查了资料,请问三相220V的接成单相220v的真的要把驱动器功率降额30%使用吗?

(才注意到目前使用的正是三相220V)

网友B:
汇川的和三菱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汇川的和三菱的差不多!

谢谢前辈,正在学习中。。。确实如此

还是想要份详细点的编程手册,有木有啊?

楼主:
下载了Autoshop,编程手册在“帮助”里。。。

软件不好用,特别是注释编辑,不能自动换行。。。麻烦

网友C:
第一次用汇川的感觉也是不好

网友D:
劝楼主还是要大胆一些,才能很快进步。第三个问题完全可以上电测一下,第二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劝楼主还是要大胆一些,才能很快进步。第三个问题完全可以...

谢谢前辈

第三个问题中的实物还没买来,在选购。。。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汇川的和三菱的差不多! 内容...

楼主邮箱多少,我找找给你发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汇川...

不用麻烦前辈了,找到了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