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 PLSR 指令求助

楼主(2015-12-13):
在用台达ES2PLC 指令 PLSR  加减速指令时,有一点问题,请教大家

我的指令是

我在正常全部输出脉冲时 是有加减速的,

但是我在输出一半的脉冲个数时,因为别的原因,X0断开,这个时候就没有减速输出

这个时候机械有很大的惯冲。

原来我用三菱的就没有这会事。在输出中断开。是有减速的。请问高手。是不是台达

和三菱的有哪些不同。请问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个人不赞成用“外部输入点”来执行“PLSR”,建议改成内部继电器M(譬如:M0)。两家的东西在细节上做得不一样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