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XCC PLC 怎么与MCGS屏通讯?串口是选择哪个?

楼主(2015-12-13):
没有信捷的串口驱动,信捷仿三菱的么,是用三菱的代替么,还是选其他啥的?谢谢!~

网友A:
1.在安装组态软件时,一定要选择“所有安装驱动”,如果没有选择,需要重新安装。

2.在组态软件中找支持信捷PLC的驱动程序,如果没有,查寻plc是否支持MODBUS通讯。

3.设置软件参数:通讯地址,通讯格式,通讯速率等基本参数。

4.通讯线

网友B(2018-06-06):
直接用信捷的屏,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MCGS屏是最垃圾的,

网友C:
MCGS有信捷PLC驱动的

网友D:
我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E(2018-08-21):
去mcgs官网下 ,如果不行就找客服要驱动,他那边肯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