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的复位归零问题

楼主(2015-12-13):
X轴原点开关是X0,使用步进电机

在永宏PLC的伺服命令表中,选择的归零方式是MD1,参数表中的原点开关选择X0(参数15-0DOG点设置)

正常复位是没有问题的,

也就是机械位置200mm,PLC位置为200mm时,复位到原点X0就停止

但是,如果我断电,手动往X轴原点方向移动X轴,使机械位置在150mm(PLC缓存仍认为是200mm),在通电后复位, 则复位到X0后,电机还继续运行,直到撞击缓冲挡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MD1归零,我的理解是一碰到X0开关,他就应该按MD1的方式停止啊。怎么还会继续复位?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A:
永宏PLC没有用过,期待用过的大侠分享经验,顺便学习一下!

网友B:
楼主如果方便可以截图上传程序!

网友C:
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D:
我一般都不用原點功能,而是用140指令自已編一個原點功能。先快速往原點開關方向行走,碰到開關後停止並往反方向走,離開開關後給個0值給相應的寄存器。不知有無幫助。

网友D: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不用原點功能,而是用140指令自已編一個原點功...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都不用原點功能,而是用140指令自已編一個原點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