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器弱磁到80%左右报过电压

楼主(2015-12-13):
我有一台直流电机,在额定转速时正常,但进入弱磁转速时,一旦弱磁到80%左右,直流调速器报过电压报警,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弱磁,过电压?应该不会,是过流吧,或是失速?

楼主:
确实报过压啊,励磁电压有240V弱到190V左右就又抬升到330V多,接着就报过电压报警、分闸。

网友A:
330V是励磁电压吗?

楼主:
是的,励磁电流弱到80%,就下不去了。电流是通过590调速器菜单监控的,电压是通过万用表现场测量的。

网友A:
励磁电路整流可控硅可能有问题,检查下。将电枢电压断开,调节励磁导通角电压应平滑从0伏刀200V。如果是220电源。你的240V我不清楚怎么来的。根据原理和590手册检查吧。

网友A:
用万用表电阻档也可以判断可控硅好坏!

楼主:
呵呵呵。。。。我已经把电机换了,可以正常使用,但我想不通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报警。

楼主:
而且,为什么在没有弱磁的情况下可以运行,进入弱磁后就不行。可控硅都检查过了,基本没问题。电机换了后,电控也只是把电机参数调一下,其他的也没动,但运行正常。

楼主:
我QQ号365309645,加我QQ细谈。

网友A:
高兴吧?可惜可惜!!!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楼主:
我也怀疑,所以跟大家请教。前期遇到过一次这样的事情,所以有点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兴吧?可惜可惜!!!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

 前期用别的电机时也出现过过电压报警,但那台电机用到别的地方(用西门子6R70控制器)又可以用,调试时做了电流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