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1PG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5-12-13):
     最近在做个多轴控制的设备。使用了两个定位模块FX3U-1PG。1PG的3#参数为H300,12#参数设为1,其他基本默认。在回原点的过程中,就是碰到DOG信号后,开始减速,其中有一轴有时停不下来。 我试着把12#参数改为0时,能正常停止,但这不是想要的结果(没有减速过程)。不知什么回事?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楼主如果方便请截图上传程序,看看!

楼主:
己经解决问题了。。因伺服驱动器编码器Z相信号不是集电极输出,所以1PG接收不了。。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方便请截图上传程序,看看!

网友B(2016-01-18):
没有Z相脉冲当然停不下来。最近我也在用1PG

网友C:
有点复杂,我才刚学的菜鸟

网友D(2016-03-17):
楼主方不方便把你做的程序发分我学习下?我最近也在做这个?

网友E(2017-08-19):
我用FX3U的plc+FX3U-1PG,PGO-接LZR,PGO+接LZ,程序运行参数H8000,伺服是MR-JE-40A,PA-13设为210,好像回原点能停下来,原点位置也挺准的,有人说1PG只能接收集电极开路信号,接不了差动输出,我也看资料上PGO都是接P15R和OP的,不知我这接法是否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F(2018-06-04):
楼主方不方便把你做的程序发分我学习下?我最近也在做这个

网友G:
没积分发我一份,2812077327@qq.com

网友H(2018-08-17):
您好,最近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不过#12就算设置了1也停不下来,确实有变爬行速度,但是就是停不下来,请问还可能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