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PLC故障

楼主(2015-12-13):
在线监控PLC状态,没有输出,为什么操作面板会有这些报警信息?请各位坛友提点意见。

网友A:
楼主现在中国工控网在举办答题有奖活动: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0/640210_1.shtml

(给力奖上奖)每日求助优秀答疑者月度评奖活动第一期

所以建议楼主在帖子前面加上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现在中国工控网在举办答题有奖活动:http://b...

网友B:
检查plc输入输出的电源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C:
变量地址是否重复或者冲突了

网友D:
检查下变量是否被其他数据传递使用或被指针寻址使用

网友E:
看图上 DB2.DBX209.3已经置位了,找到复位条件,消除报警

网友F:
下面那个明显当前已被置位,你看看是否有什么地方通过复位按钮,统一将DB2。DBB209这些字节赋值为0的,

网友G(2016-02-12):
同意楼上观点,同意楼上观点,同意楼上观点,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H:
700060对应的报警地址是DB2.DBX187.4.

那为什么该位已经离去报警,并被复位了此报警消息仍然在呢。

那是因为西门子840D系统的报警消息有多种形式,你那个是报警日志,就是记录那些报警事件的。

网友I:
伙计,你是不是在报警变量组的对应地址给错了!!!

网友J(2016-03-25):
排除方法:

      1、检查面板报故障的变量地址是哪个,有没有弄错报警的变量。

      2、我看到你用的是DB2这个背景数据块作为报警信息存储的,所以你要检查有没有其他的FB块调用了DB2(这是关键,很有可能其他的块调用了DB2)。

      3、自己再新建一个变量表,把这个变量输进去再监视。

      4、排除你那个变量是否还在其他地方用到:在程序中选中这个变量,然后Ctrl+Alt+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