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NCU报警

楼主(2015-12-13):
谁能告诉我现在需要怎么办?

NCU上S3/S4拨码4-9分别是什么意思?有用么?

网友A:
搞了几天840D的系统不太熟,只有印象S3是NCK相关配置如总清啊,升级啊什么的好像4到9是预留没用,S4是关于NCU内部的300plc的配置如停止编程,运行,复位等,具体位置数字代表那个作用看看手册嘛,上面写得还是挺清楚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了几天840D的系统不太熟,只有印象S3是NCK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