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变频器外接什么型号的电位器

楼主(2015-12-13):
求教台安变频器外接电位器型号

网友A:
接过10K的,貌似4.7K的也可以!楼主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过10K的,貌似4.7K的也可以!楼主可以试一试

 谢谢,曾经用过10k和4.7k多圈的.使用时刚开始扭一圈有几十频率很难调准.后面扭一圈还上升不了一个频率

网友B:
一般楼主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