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扩展模块上的数据为什么读不出来呢?

楼主(2015-12-13):
本体是TWDLCAE40DRF,扩展模块是TM2AMI4LT,现在在扩展模块各路上分别接上5伏直流电压,3线温度传感器,经4-20毫安温度变送模块接到扩展模块的输入端,程序中用

           %MW6:=%IW0.1.0

           %MW10:=%IW0.1.1

           %MW11:=%IW0.1.2

           动态显示怎么都是0呢?

网友A:
外部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扩展模块也接上了24伏电源,直流5伏的输入是用了外部输出5伏分开关电源试的,4-20毫安也是按接线图接上的,没有其他的地方会出错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