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取模拟量扩展模块上的数据呢?

楼主(2015-12-13):
施耐德TWDLCAE40DRF一体型主机,扩展模块TM2AMI4LT,因未读出数据,在4路中的3路,分别加5伏直流电压,3线温度传感器,4-20毫安温度变送器,结果动态显示还是都为0.请教各位,谢谢!

网友A:
这个需要在线监视,外部有输出、输入的情况下才有参数!

楼主:
谢谢!上面的附图就是在线监视的截图!

网友B(2018-05-17):
看看资料,学习一下了,谢谢啊。

网友C:
资料,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