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蓄电更换问题

楼主(2015-12-13):
请教一下各位,蓄电池如何判断该更换了,除了正常关机时直接黑屏外,还有没别的方法或办法来确定蓄电池必须要更换了,谢谢了,各位大拿。

楼主:
急急急 啊 ,,,,有人吗

网友A:
可以用万用表量它的电压

网友B:
用蓄电池内阻测试仪测一下

哎呦,不错儿♪*^_^*♪……

网友(2016-04-07):
我就是来看看,然后评论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C:
用万用表测量电压!低于12V就差不多要更换了!或者看看示教器有没有提示!

网友D(2016-09-28):
kuka的不知道,otc的会跳异常

网友E:
进来学习一下,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F:
我很喜欢这个资料,谢谢楼主

网友G(2016-12-04):
有报警,大概意思是说电池已经低于12V了

网友H:
应该是会有报警提示的,电压低的时候!!!

网友I(2018-02-23):
测一下电压过低了就得换了,另外一盘2年会更换一下的。

网友J:
之前会有开机提示,电压低于21V。老版本会报低于19V,电弧跟踪跟不上等情况

网友K:
2年固定换,或楼上说报警时更换,切记一点:更换电池在设备上电时更换,否则数据丢失。

网友L:
示教器会提示发现老化蓄电池!

网友M(2018-05-06):
没有电池电量监控????就像CPU的电池监控那样!

网友N:
会报警,电压低于22伏特

网友O(2025-04-12):
变量可以看到啊#change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