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SY指令应用

楼主(2015-12-13):
使用PLSY前,是否要先设置D1220或者D1121?

当设置D1221=K1后,输出完成后应该对应M1102=ON,为什么还是M1029=ON?

上传一段,看看有什么错误

网友A:
楼主是台达哪个型号啊!

网友B:
D1220与D1221是相位设定,如果控制的是步进或伺服、就不必了:因为有“脉冲加方向”与“脉冲”两种形式。M1029(Read Only)和M1102(Read / Write)是“结束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