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抱闸接续流二极管

楼主(2015-12-14):
伺服电机抱闸都要接续流二极管吗,接续流二极管的话应该用什么样的续流二极管,接的话应该怎么接,请大神指教

网友A:
这个更加需要,续流二极管的作用是保护做的的,如果是电流很大,就需要加,具体的参数需要和你的电流有关系

网友B:
这个需要考虑抱闸释放时间的!

如果需要动作时间加快就不能加,因为续流二极管会延长抱闸释放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