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软元件、字软元件的区别与联系

楼主(2015-12-14):
哪位老师知道 ::位软元件、字软元件的区别与联系?求神回复

网友A(2016-03-15):
位也就是1bit,字是1word=16bits(0bit~15bit)

其中像FX3U中可以使用例:D100.0~D100.15共16个位,意思就是字软元件D100中包含16个位软元件(D100.0,D100.1,D100.2~~~D100.15)

以上不知道解释清楚没有?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明白了,不明白的话再看看手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