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界面参数调用

楼主(2015-12-14):
请教各位大哥,我想问下怎么样在人机保存多组参数,等当想使用其中一组时,就可以调用出来,并且参数可以修改并保存。

网友A:
A系列触摸屏:“工具”-“配方”、B系列触摸屏:“选项”-“配方”,勾选“启动配方功能”。输入“长度”和“组数”、地址,然后点击“配置”按钮。具体如何操作,需要查看“编程手册”(比较难用好)!

网友B:
我感觉昆仑通态的配方蛮好用的

网友C(2018-05-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