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流量计一般故障

楼主(2015-12-14):
按故障外界源头分析来自3个方面:①管道系统和安装等方面引起的;②环境方面引起的;③流体方面引起的。来源①主要在调试期表现出来;来源②和③则在调试期和运行期均会出现。

  一、运行期故障

  经初期调试并正常运行一段时期后在运行期间出现的故障常见故障原因有:流量传感器内壁附着层雷电击环境条件变化。

  1、内壁附着层

   由于电磁流量计测量含有悬浮固相或污脏体的机会远比其他流量仪表多出现内壁附着层产生的故障概率也就相对较高。若附着层电导率与液体电导率相近仪表还能 正常输出信号只是改变流通面积形成测量误差的隐性故障;若是高电导率附着层电极间电动势将被短路;若是绝缘性附着层电极表面被绝缘而断开测量电路。后两种 现象均会使仪表无法工作。

  2、雷电击

   雷电击在线路中感应瞬时高电压和浪涌电流进入仪表就会损坏仪表。雷电击损仪表有3条引入途径:电源线传感器勺转换器间的流量信号线和激磁线。然而从雷电 故障中损坏零部件的分析引起故障的感应高电压和浪涌电流大部分足从控制室电源线路引入的其他两条途径较少。还从发生雷击事故现场了解到不仅电磁流量计出现 故障,插入式电磁流量计生产厂家控制室中其他仪表电常常同时出现雷击事故。因此使用单位要认识设置控制室仪表电源线防雷设施的重要性。现任已有若于设计单 位队识和探索解决这一问题。

  3、环境条件变化

  主要原因同上节调试期故障环境方面只是干扰源不在调试期出现而在运行期间再介入的。例如一台接地保护并不理想的电磁流量计调试期因无厂扰源仪表运行正常然而在运行期出现新干扰源(例如测量点附近管道或较远处实施管道电焊)干扰仪表正常运行出现输出信号大幅度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