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43-1断电重启后就连接不上,必须要重新下载程序,可能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5-12-14):
CP243-1断电重启后就连接不上,必须要重新下载程序,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的意思是断电之后PLC内部的程序丢失,还是需要重新和电脑连接啊!

网友B:
是不是跟IP地址有关,楼主的243是自动获取地址的吗?

楼主:
回复内容:s7200+cp243-1与上位机在通信正常情况下断电重启后,通信经常会不能自动恢复。需要重新烧写plc程序,通信才能恢复。请问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楼主的意思,楼主的意思是断电之后PLC内部的程...

楼主:
回复内容:IP是设置好的,不是自动获取。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跟IP地址有关,楼主的243是自动获取地址的吗?

楼主:
问题找到了,我的243和cpu之间有一个模拟输入模块,在以太网向导里把位置错误的设置为了0,导致出现帖子所说的问题。把位置改为1后,模块断电重启后通信能自动恢复。我比较奇怪的是,程序烧录进去后,就算位置信息配置错了,还是可以通信的,但是重启之后就不行了。希望有知道的人能解答一下我的这个疑问。

网友C:
243断电重启后设定的新配置才起作用

网友D(2018-08-23):
大连德嘉 ETH-ibus,外观类似西门子CP243-1可以完全代替西门子CP243-1,但是比西门子的这个配置简单,无需做什么以太网向导之类的东西,只需要一个IP地址就够了,就能够和你的上位机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