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非金属材质检测传感器,谢谢!

楼主(2015-12-14):
如题,最近开发一个新项目,要用到传感器检测非金属。大概如下:振动盘把产品依次振出来(产品很小,外观如子弹头,白色塑胶材质,直径2-3mm大小),我打算在送料的最前端和最后端各安装一个传感器来检测产品,(或是只要后面这个传感器)当前后都有产品时,证明上料已经够了,振动盘就停止振动,否则就振动出料。大家能否帮忙推荐一款这种类型的传感器,或是有合适的方案,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最近在做和你这个几乎一样的工程。区别在于我们检测的东西不一样,我检测的铸铁的弯头,就是家里暖气管道上用的管子弯头。也是用振动盘振出来。对于检测非金属的东西,要用光电传感器。光电传感器适用于非透明的物体。对于你说的较好的工件,建议两个选择:一是较小的行程开关,二是用类似激光的光电传感器(当然可以用激光传感器,但激光传感器太贵了)。

网友A:
对: 254489112@qq.com 最近在做和你这个几乎一样的工程。区别在于我们检测的东西... 内容的回复!我的QQ254489112

网友B(2024-07-17):
需要传感器的联系我哦  源头厂家自主研发 国产代替进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