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过热甚至冒烟故障检测

楼主(2015-12-14):
1.故障原因

①电源电压过高,使铁芯发热大大增加;

 ②电源电压过低,电动机又带额定负载运行,电流过大使绕组发热;

 ③修理拆除绕组时,采用热拆法不当,烧伤铁芯;

④定转子铁芯相擦;

⑤电动机过载或频繁起动;

⑥笼型转子断条;

⑦电动机缺相,两相运行;

⑧重绕后定于绕组浸漆不充分;

⑨环境温度高电动机表面污垢多,或通风道堵塞; ⑩电动机风扇故障,通风不良;定子绕组故障(相间、匝间短路;定子绕组内部连接错误)。

 2.故障排除

①降低电源电压(如调整供电变压器分接头),若是电机接法错误引起,则应改正接法;

 ②提高电源电压或换粗供电导线;

③检修铁芯,排除故障;

④消除擦点(调整气隙或挫、车转子);

 ⑤减载;按规定次数控制起动;

 ⑥检查并消除转子绕组故障;

⑦恢复三相运行;

⑧采用二次浸漆及真空浸漆工艺;

⑨清洗电动机,改善环境温度,采用降温措施;

⑩检查并修复风扇,必要时更换;检修定子绕组,消除故障。

网友A:
我不会修理     。。。。。。

网友B(2016-02-22):
轴承损坏堵转和电机缺相烧坏电机的数量最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轴承损坏堵转和电机缺相烧坏电机的数量最多。

这两种出现的最多

网友D(2016-04-12):
绝缘漆浸漆的问题,很多新电机出来就两端有绝缘漆  ,槽里面拆出来根本就没有什么绝缘漆,但还是能正常使用很久,烧糊的一般是缺相,过载,和轴承坏(烘箱流水线风机坏一般就是轴承坏引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