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触摸的液晶显示自动售货机求助

楼主(2015-12-14):
  想做一款自动售货机,带触摸的液晶显示器,请问哪位师傅用什么样的工控主板或是其它什么主板及用哪款相应的软件?我是个门外汉,有哪个师傅知道的说一下,或是添加我QQ19632335

网友A:
售货机要不要支持投币,比如硬币或者纸币?

一般的投币机都是MDB协议,可以用矩形PLC当主控板,矩形PLC支持MDB协议,同时,还可以支持232、485、以太网、CAN总线,跟任何一种品牌的触摸屏都可以联。

可以联系我,矩形科技 阙工 130 4987 8565,或者QQ:180 329 5319

有个自动售货机应用的PLC测试视频,可以参考下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W_h4sJGFx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