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磨床控制的大神请进,看看这是个啥东东

楼主(2015-12-14):
今天在磨床控制箱内看到的这个东东,71、72是AC220v输入,73、74是输出电压,其他的接线不知道定义和作用,71、72和另外一相电(70)组成三相220v,其中71、72进入图中这个东东,输出两相73、74与70组成三相,给磨床水平轴驱动电机供电,磨床水平轴进给是一步一步运动的,此处电压也是一个从零逐步升到220,电机停止进给时再变到零的一个变化,不知道这个东东是怎么实现这种变化的

网友A:
应该是个的带反向的简易软起动器的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的带反向的简易软起动器的原理

求教,軟啟動器啥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个的带反向的简易软起动器的原理

百度了一下,應該是這東東,就是不知道其他接線定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应该是个的带反向的简易软起动器的原理     内容的回复:求教,軟啟動器啥原理

固态继电器做的简单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应该是个的...

 man,vr,start不知道怎么控制的

楼主:
有一个电位器控制速度

网友B:
楼主这个是前后马达控制器,磨床专用的

网友B:
楼主如还不明白直接发站内短信,告诉我,哪里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还不明白直接发站内短信,告诉我,哪里不明白,

请问其他那六根线的功能和作用?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其他线的作用,51、52是plc给的启动信号12v,应该是边沿触发类的,直接短接两点水平轴只能运动一次,不能一直运动。77、78应该是调整运动时间的,通过电位器调整水平轴运动距离。75、76接入12v,输出电压受51、52控制,断开12v,输出电压=输入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其他线的作用,51、52是plc给的启动信...

我今天还准备给楼主发说明书呢,既然楼主明白了,那就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其他线的作用...

 别啊,整需要说明书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测了一下其他线的作用...

 看这东西的英文名字固态控制单元,看来里面是固态继电器,用的调压的原理?现在这种控制方式只能让水平轴一步一步的进给,看改装下能否实现水平轴连续进给

楼主:
不知道这种调压方式能否连续长时间工作,再就是改触发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是我一个朋友的,准备发给我,结果你这里好了,我就没有再让他发,我现在不好再开口让他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

 好的,没关系,多谢

网友C:
六根线的功能得查看说明书。具体的了解得在维护时拆开仔细研究各模块的功能和之间的联系,总体分析才能得出。

网友D:
我也了解了解,明白了

网友E:
我就是来混个积分的,但是我也想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