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pid自整定

楼主(2015-12-14):
求助啊,采用pid自整定

整定一次,再重新设定值后,整定到新值后,不能控制,温度又降到初始设定值

整定一次,再重新设定值后,想采用普通pid控,把相应寄存器复位后,无法控制到新值啊‘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品牌的PLC,能叙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品牌的PLC,能叙述一下吗

大工的pec8000,这个问题解决了,现在想知道他们内部整定用的具体公式,不是zn整定。。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计算出的数据

网友B(2018-08-22):
设定值不能超过控制范围,输出控制的设备是功率能量足够,基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