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 求助 关于编程

楼主(2015-12-14):
请教一个问题,用安川机器人进行打磨作业,没有离线软件,只能用示教一步一步的做吗?

网友A:
是示教型的机器人吗   安川的还是可以   响应   楼主是否可透露花多少搞来的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是的,或者通过偏移指令。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网友C:
没办法啊,,,只能是一步一步的来啊,,,如果想用软件编,就得花钱买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办法啊,,,只能是一步一步的来啊,,,如果想用软件编...

哎呦,不错儿♪*^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