辐射干扰问题

楼主(2015-12-14):
近日在铁路边上调试一台设备,控制板是自己做的,用的是LPC 1768芯片。单步调试的时候只要有升弓和降弓的情况就会跳出调试模式。虽然距离调试设备还有几十米远,应该是拉出的电弧造成的辐射干扰吧。控制箱是3mm厚的铁板,内外都喷塑防锈漆。箱子接地电阻<1Ω。盖上盖子,也不能防止电弧引起的干扰。怕是防锈漆引起的,后来把箱子内部全部贴满铝箔纸,但是两个进线孔没办法贴严实。

1、接触网是25Kv的50Hz的交流电,引起的电弧是高频的还是低频的。如何防范。

2、机车上主断路器断开和闭合的瞬间也会引起跳出调试模式。求助如何解决。

网友A:
这是信号线路引入的干扰,箱体屏蔽在这没太大作用。

网友B:
干扰途径有辐射,传导,耦合等,一一排除吧,进线加滤波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