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台达modbus通讯

楼主(2015-12-15):
dvp32eh 读取仪表数据寄存器40002,modbus rtu 9600 站号1

求程序。

网友A:
通信协议 确定 站号  地址

楼主:
链接一台仪表,数据传输可以,链接两台后,数据传输全乱了,试过不同的站号,不同波特率都不行,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B:
RTU  9600   8N1  ???

网友B:
你是什么和什么通讯,台达和台达很方便的

网友C:
把你的程序贴出来,我估计你是两条MOD指令用一个条件触发造成的,注意一下,同一个时间只有一条通讯指令被执行,每次执行都要触发M1122才行。

楼主:
已解决,仪表设置问题。经验是:当你无路可走时,很可能犯了一个低级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