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的选用方法简介

楼主(2015-12-15):
   在选用接触器时,主要考虑接触器的型式、主电路参数、线圈额定电压、辅助触头的类型和数量,同时还应根据负载的工作任务(轻任务、一般任务、重任务)来选择相应的使用类别等。

   1.型式的确定

   主要确定极数和电流种类。三相交流电系统中一般选用3极接触器,当需要同时控制中性线时,则选用4极接触器;在单相交流和直流系统中,通常选用2极或3极并联的接触器。一般应用场所,通常选用空气电磁式接触器;易燃易爆场合应选用防爆型及真空接触器。

   2.主电路参数的确定

   主要确定额定工作电压、额定工作电流和额定分断能力。

   (1)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压:应和被控负载电路的电压等级相同。

   (2)接触器的额定分断能力:应高于负载电路实际出现的电流值。

   (3)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流:由负载功率、使用类别和操作频率决定。在规定的电压等级和使用类别下,接触器的额定工作电流应大于或等于负载的额定电流。

   对于控制电动机的接触器,其额定工作电流的选用方法是:对于一般设备用的电动机,启动电流虽然达到额定电流的4~7倍,但时间短,对接触器的触头损伤不大,接触器在设计时已考虑此因数,一般选用触头容量大于电动机额定容量的1. 25倍即可;对于重载启停频繁的电动机,触头容量应选用4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对于重载下反接制动的电动机,触头容量应选用8倍电动机额定电流。如果操作频率超过规定值,接触器的额定电流还应加大一倍。

   3.线圈额定电压、辅助触头的类型和数量

   (1)接触器线圈的额定电压:应等于控制电路的工作电压。虽然接触器在85%~110%的额定电压下能正常工作,但如果控制线路过长、电压降太大,接触器线圈对合闸指令有可能不起反映;如果控制线路电容太大,接触器线圈可能对跳闸指令不起作用。

   (2)辅助触头的类型和数量:接触器辅助触头的类型(常开或常闭)和数量应满足控制系统的要求。

   4.使用类别

   使用类别根据负载和使用条件确定。对于典型负载,使用类别的确定方法如下:

   (1)对于电热元件负载,其接通电流可达额定电流的1.4倍。用于室内供暖.如电烘箱及电热空调等设备,这类负载被划分在AC1使用类别中。

   (2)对于照明装置中的白炽灯负载时,有较大的冲击电流产生,约为额定电流的15倍,其使用类别被划分在AC-5b中;其他照明灯被划分在使用类别AC-5a中。

   (3)对于低压变压器负载,会产生一个持续时间甚短的峰值电流,可达到变压器额定电流的15~20倍,其使用类别被划分在AC-6a中。

   (4)对于电容器负载,接通电容器时产生瞬态充电过程,充电电流可达很高的数值,同时伴随着频率可从几百至几千赫的振荡,此类使用类别被划分在AC-6b中。

   (5)对于电动机负载,常用的有绕线式电动机和鼠笼式感应电动机。绕线式电动机接通电流及分断电流都是2.5倍额定电流,一般启动时在转子中串入电阻以限制启动电流,增加启动转矩,使用类别被划分在AC-2中。鼠笼式电动机一般采用直接启动,启动电流一般为电动机额定电流的4~8倍,空载电流为额定电流的0.95~0.2倍,正常负载下的启动时间小于10s,使用类别被划分在AC-3中。而运行在鼠笼式电动机正常启动并同时进行反接制动,或者是反向运转、点动情况下的接触器,因其接通电流和分断电流均是电动机的启动电流,使用类别属于AC-4,它比AC-3工作类别的要求严格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