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0PLC模拟量电流

楼主(2015-12-15):
模拟量采集电压没什么问题,就像在电路里并联电压表。

那么,模拟量采集电流,是否可以理解为,在电路里串联电流表?

  1. 原先是将电流转换成电压,采集推算出回路里电流,如果,我在加200PLC模拟量采集模块,会不会对电路里原有的电流,造成改变?

网友A:
就像在回路里串联一块电流表一样,不影响整个回路电流。

网友B:
没有太明白你的意思 ,给你说个简单的方法,加一个隔离栅,一进二出的,这样你一路可以转电压,另一路接模拟量模块。

网友C(2018-08-22):
模拟量采集电流,基本上是电路上并联一个精度比较高的电阻,是电流信号转为电压信号,然后进行识别,  如果一个输出要接多个检测,也只要并联一个电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