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与PLC有何区别?

楼主(2015-12-15):
本人有一款威科达运动控制器,求助于台达PLC有何区别?

网友A:
    运动控制主要涉及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控制,控制结构模式一般是:控制装置+驱动器+(步进或伺服)电机。

    控制装置可以是PLC系统,也可以是专用的自动化装置(如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卡)。PLC系统作为控制装置时,虽具有PLC系统的灵活性、一定的通用性,但对于精度较高(如插补控制)、反应灵敏的要求时难以做到或编程非常困难,而且成本可能较高。

    随着技术进步和技术积累,运动控制器应运而生了,它把一些普遍性的、特殊的运动控制功能固化在其中(如插补指令),用户只需组态、调用这些功能块或指令,这样减轻了编程难度,性能、成本等方面也有优势。
    可以这样理解:PLC的使用是一种普通的运动控制装置。运动控制器是一种特殊的PLC,专职用于运动控制。

网友B:
你好  有这款运动控制器的安装软件和说明书吗 ?想了解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有这款运动控制器的安装软件和说明书吗 ?想了解下

引用 网友A:
运动控制主要涉及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的控制,控制...

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