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池什么时候起作用

楼主(2015-12-15):
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池什么时候起作用,电池是时时刻刻的在放电吗?还是在停机的时候才放电,编码器平时工作的时候是伺服驱动器提供电源还是电池提供电源,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正常上电工作时,因为系统的电压稍高于电池电压,电池截止输出,也就是保存电池寿命。只有在系统断电时给编码器供电,保持当前编码器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