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DX100机器人怎么跟PLC通讯

楼主(2015-12-15):
哪位大神知道安川DX100机器人怎么跟PLC通讯  三菱,西门子,欧姆龙的都行 通讯上之后怎么进行数据的传输呢  哪位知道请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A:
一般的用I/O端子就行了啊,,,复杂的数据交换,,,就需要专门的接口卡了吧,,,,那个品牌的就买哪儿品牌的,现场总线,或者以太网,,,

网友B:
对: xtvfhpjj 一般的用I/O端子就行了啊,,,复杂的数据交换,,,就... 内容的回复!假如我要是用三菱QPLC和安川机器人连接通过CCLINK 我安川机器人怎么设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一般的用I/O端子...

使用cclink通信机器人中要写东西的,PLC中把机器人当作智能设备站就可以了,地址对应关系可以在机器人查看到。机器人中的程序可以让机器人厂家帮你搞一下。

网友A:
对: 单翅的天使也能飞翔 回复内容:对: xtvfhpjj  一般的用I/O端子... 内容的回复!   插上通讯扩展卡,像楼上说的,,,需要在机器人里编程用于CClink通讯的,,,,具体的没整过,,,,不过,,,都是日系的,,,应该有兼容的通讯模块,,,,试试,

楼主:
我做的是搬运系统,用PLC控制传送带(伺服系统),当传送带达到需要搬运的数量之后机器人开始搬运。以前做的是用的感应开关,感应开关接到机器人上,当产品到感应开关位置的时候机器人开始抓取。现在我想把这套系统改一下,把机器人抓取的感应开关取消掉,用PLC里面的计数器(只计数的时候用感应开关),然后控制机器人去抓取产品。机器人上的I/O端子可以达到我的控制要求,谢谢指导。

网友C:
安川机器人出厂应该配一个PROFIBUS卡,然后你在机器人维护模式设置一下就行了,就可以和西门子PLC通讯了,我做过。

网友A:
晓得了,,,学习学习,,,了解一下,,

引用 网友C:
安川机器人出厂应该配一个PROFIBUS卡,然后你在机...

网友:
可以用总线的方式来做

网友D(2016-01-21):
我们是跟OMRON的PLC走DEVICENET的,挺好用,也方便

哎呦,不错儿♪*^_^*♪……

网友(2016-03-31):
6666666666666666好问题,好问题,同求

网友E:
根据你的总线订,比如说西门子s7-300你可以在dx100控制柜里配一块profibus通讯板,机械手里面设好通讯字节就可以了

网友F:
我也想知道,我公司买了一套,DX100的,与三菱CC-link通讯,听说机器也要写程序,不知道是怎么做的?机器人写梯形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用I/O端子就行了啊,,,复杂的数据交换,,,就...

网友H(2016-08-28):
机器人上的总线基板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I:
xtvfhpjj 一般的用I/O端子就行了啊,,,复杂的数据交换,,,就... 内容的回复!

网友J:
用以太网最省钱,但是配置比较麻烦

网友K:
机器人中需要写梯形图

网友L(2016-10-23):
复杂的用现场总线控制!简单的用IO点。

网友M(2016-12-25):
谢分享,合作共赢。。。。谢分享,合作共赢。。。。谢分享,合作共赢。。。。

网友N:
如果是用欧姆龙plc的话就用Devicenet,plc做主站,机器人做从站,机器人要装一个专用的通信卡,机器人侧要设置站号,速度,还要编写对应的用户梯形图让两者的数据建立连接,如果没什么基础的话最好找厂家支援

网友O(2017-04-20):
我这公司用的三菱的cc-link通讯板。这个就是CC-link的问题了。没有什么高深的。我一直想找一个西门子的GSD文件,可惜没有找到

网友P:
如果使用三菱CC-LINK现场总线,可以参照安川CC-LINK通讯基板SST-CCS-PCU里的基板安装及参数设置说明进行基板的安装和机器人站号的设置,然后进行用户梯形图的编写(如果所购买的本机有CC-LINK的通讯功能,就不需要进行用户梯形图的编写,但需要知道出厂时的IO通讯定义列表)。剩下的就是PLC CC-LINK的设置与程序的编写。至于DEVICENET和profibus与CC-LINK基板设置的方法类似。多看说明书你就明白了。

网友Q(2018-09-13):
问题是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R(2018-11-06):
菜鸟来学习下,谢谢楼主

网友S(2019-03-06):
引用 网友P:
如果使用三菱CC-LINK现场总线,可以参照安川CC-...

I0通讯定义列表如何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T:
很好,很强大,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