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道用整流柜ABB的DCS800故障报警541,求助啊

楼主(2015-12-15):
此DCS800是用于索道整流装置里面的,之前大概有1个多月没有开启使用,控制柜受潮,开始运转的时候就频繁的自动停机,就报警为整流装置故障,细为DCS800上显示为541的故障,具体有DCS800外照和故障541的查看说明。求各位老师帮忙看一下,说一下具体的问题及检查方法,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检查一些系统报警和警告。

看看有什么信息没有。

网友B:
励磁欠流啊,看是否有线头掉了,或者插头没插好,否则就是ABB 坏了,要换板试才知道哪里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励磁欠流啊,看是否有线头掉了,或者插头没插好,否则就是ABB 坏了,要换板试才知道哪里坏

谢谢了啊,后来还是寄到北京去修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些系统报警和警告。看看有什么信息没有。

自己没有查看出来问题,还是得交给厂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