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电源线路板中10欧姆的绕线式保险丝电阻,能用普通保险丝代替吗

楼主(2015-12-15):
小型台灯电源板220V电源进线处有一个电阻(10欧姆)是绕线式保险丝电阻,能铜丝替代吗?有什么潜在危险?

网友A:
这个电阻不仅是短路保护,更重要的作用是电解电容的充电限流,可以用普通的10Ω电阻代替,短路保护功能由熔断器完成。

网友B:
这个不可以,铜丝无阻值的

网友C:
   不可以使用铜丝替换,不安全!

  因为 电阻不仅是短路保护,更重要的作用是电解电容的充电限流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看来要买一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