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PLC和NI OPC servers 通信连接不上????

楼主(2015-12-15):
如题,连接不上,OPC设置没啥大问题,还是安川PLC MP2300的 2181F通信模块需要设置什么啊?有知道的大神不?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在MPE720软件当中的module configration里面的218IF里设置和上位的通讯协议方式,保证两个协议相同。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楼主:
你好!

我的上位通讯方式

218IF里面的通讯方式怎么选啊?通讯方式总共有5项~

楼主:
提示内容就是 192.168.1.1 is not respongding~~~~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五个选项里用的比较多的是memobus和modbus/TCP,如果不行的话换一个选项试一下。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

楼主:
你好啊,谢谢你的回复!

可还是不行啊,今天试了试串口通信,一路畅通,都没有问题,218IF应该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网口通信为什么就不行呢?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您的NI OPC servers这款上位是否支持memobus和modbus/TCP通讯协议。支持的话,只需要在218IF-01模块的第一个通道里面有一个easy setting设定IP,端口号等基本设定就可以通讯了。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楼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5

<受理时间> 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
9:00~11:30/12:30~16:30

安川电机主页→www.yaskawa.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