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巧妙地替换变频器零件,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楼主(2015-12-15):
变频器维修虽然变频器的种类繁多,电路不断更新换代,但是其出现的故障不外乎过流、过压、欠压、过载、过热、输出不平衡、无显示等故障。

  在变频器维修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遇到有的配件一时间无法找到的窘境。那么,这时候就需要我们利用平时积累的经验来巧妙地用常用零件替换不常用零件。以下是笔者抛砖引玉的几个小方法,还请高手指教并补充更多更好的方法:

  一,7805坏了可以用一个几十到几百欧姆的电阻串联一个4733稳压二级管形成5V稳压输出。只要把握好电流输出能力以及电阻的功率,这种方法是完全可行的。

  二,整流用可控硅炸了,可以用一个接触器来替代。用开关电源的12V或者24V电来驱动一个继电器,再由继电器驱动接触器的吸合,这样成本还要少。

  三,一体化模块的整流部分损坏了,可以用一个三相整流桥来替代。不过这种做法一定要严格地切断原有的炸坏的整流部分。防止打火短路的事故发生。

  四,控制风扇运转的三极管烧坏了,一时间难以找到这么大电流的管子的情况下,可以直接把这个三极管的CE级短接。让风扇不受控制,24小时运转。因为风扇本身也不能消耗多少能量,跟变频器本身的电机消耗功率来比简直就不算什么了。

更多资料可以关注长沙工控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点个赞。。。。。。。。。。。。。。。。。。。。。。。。...

网友C(2019-08-28):
原来就不贵的原件何必对付

网友D:
有意思的经验总结

网友E(2020-03-23):
谢谢楼主好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