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川机器人dx100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12-15):
关于平行移动SFTON的具体使用方法,会的给个详细解答,谢谢

网友A:
说明书啊,,,好好看看编程手册

楼主:
看不明白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啊,,,好好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B(2016-05-09):
类似这样 sfton p0

         movj vj60

         sftoff

再在位置型变量里选择你写的p0,选择机器人坐标,在这个变量里更改数值(对应的是直角坐标系)就可以对这两条平移指令之间的示教点进行一个位置偏移。

网友C(2017-06-30):
p0那个位置变量存储的就是将movj这个点移动多少的数据是吗

引用 网友B:
类似这样 sfton p0         movj ...

网友D(2017-10-26):
明书啊,,,好好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E:
P變數中指定即可

但要記住設定座標喔

不同座標系結果就會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