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输入380V,50HZ,输出220v,50HZ,在选型上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5-12-15):
关于变频器输入380V,50HZ,输出220v,50HZ,在选型上应该注意什么?那输出的电流要怎么计算?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参数好像不是很常用,按电机功率放大余量选择电流

网友B:
这叫变频么?

偶看是变压啊

不如弄个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叫变频么?偶看是变压啊不如弄个变压器

我也想过用变压器,不过要调速没办法,只能用变频了

网友C:
    有这样的变频器吗?

网友:
你那里的电源没有零线吗?既然输出要求是220V,那就选输入也是220V的变频器嘛!

网友D:
这个可以做到的哦

输入380V,输出<381V都是可以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