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M241PLC 与上位机以太网通讯

楼主(2015-12-15):
施耐德M241 PLC 与上位机 走以太网通讯,PLC 做从站,上位机做主站,我用Modsan 调试通过,上位机的C#代码有误,没办法往PLC寄存器中写值,求帮忙指导。

楼主:
自己回复自己吧,搞定了,施耐德M241以太网口走的是TCP MODBUS通讯,在网上找了段代码,调试成功,通讯速度最快 7个ms,硬件不同的话 测的会不太一样,只要配好以太网的地址就好了,做从站,上位机做主站。

网友A(2016-12-06):
有时候发个贴确实是自己回复自己,但是工程进展到一段时间再结合查找资料,问题也就解决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是希望多在论坛里面反馈一些问题以便新手提供 思路!

网友B(2017-01-16):
圣诞费WEF是CD我

网友C(2020-04-10):
我也需要做这样的一个软件控制PLC,请教楼主,somachine软件里采用  TCP有没有函数库之类。PLC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