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S7-300报警

楼主(2015-12-15):
http://bbs.gongkong.com/d/201512/651720_1.shtml

各位照片在这个里面呢。。

谁有时间帮着分析下好不好

网友A:
楼主好像是什么输入不准确,需要你去检查

网友B:
你这个报警了看不清什么意思啊?

     还有就是下面2图| 点都木有输入,怎么会有输出呢!

网友C:
之前碰到过 我将原有备份程序选择了除系统数据之外的块重新载入PLC就好了 改动程序中的误操作可能出现上述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报警了看不清什么意思啊?     还有就是下面2...

输入点没有,怎么输出点能有呢,计算机出现问题,报警一直存着,没有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