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与AB-PLC通过DEVICENET通讯,怎么设置参数?

楼主(2015-12-15):
ACS800与AB-PLC通过DEVICENET通讯,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A:
800用的是什么通讯模块?

网友B(2016-03-23):
谢谢 先看一下

网友C(2018-04-02):
RDNA-01

引用 网友A:
800用的是什么通讯模块?

网友C:
ACS800参数     参数名                                      设置值           备注
99.02                APPLICATION MACRO           T-CTRL        激活转矩控制模

98.02                COMM. MODULE LINK           FIELDBUS    激活现场总线模块

98.07                COMM PROFILE                     ABB DRIVES本例ABBDRIVES
10.01                EXT1 STRT/STP/DIR              COMM.CW   EXT1启动命令来线
10.02                EXT2 STRT/STP/DIR              COMM.CW   EXT2启动命令来自总线
10.03                REF DIRECTION                     REQUEST   允许电机正反转
11.02                EXT1/EXT2 SELECT               COMM.CW   允许总线切EXT1/EXT2
11.03                EXT REF1 SELECT                COMM.REF  给定速度来自总线
11.06                EXT REF2 SELECT                COMM.REF    给定转矩来自总线
16.01                RUN ENABLE                         YES                允许运行
16.04                FAULT RESET SEL                COMM.CW   允许总线进行故障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