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控制3个电磁阀

楼主(2015-12-15):
各位大神,小弟刚学PLC,遇到一个控制3个电磁阀的题目,不知道怎么画梯形图,求大神教一下,谢谢了!

题目如下:三个电磁阀A、B、C,按下开关1后A动作;两秒后,A维持现状,B动作;5秒后B断电;两秒后A断电,同时C动作;两秒后,C维持现状,B动作;5秒后B断电;两秒后C断电,同时A动作。一直这样重复下去,按下开关2所有电磁阀断电。

网友A:
那如果现场B阀不动作呢?

程序还进行么?

如果现场c阀不到位呢?……

同理ABcD都可能出现以上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现场B阀不动作呢?程序还进行么?如果现场c阀不到...

 谢谢你,我现在只是遇到这样的题目了,没想到那么多,如果某一个电磁阀不动作那就不要进行下面的动作,一直卡在那里。电磁阀不到位需要用传感器检测,这个以后可以扩展。能教我怎么写这个梯形图吗?谢谢了!

网友B:
程序如图所示 自己看吧

网友C:
只是阀动作,没有感应器检测到位啊

网友D:
是不是遇到考试没有通过呀

网友E:
这道题,我用台达写的;定时器指令是TMR。只要时序正确,就能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道题很简单的!不过需要用到“边沿”信号才能完成,否则...

大神  能否把你的程序给我看看,学习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如图所示 自己看吧

 谢谢了

网友F(2016-03-01):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撞破烂钟——王者之师  那如果现场B阀...

网友G(2016-04-27):
你可以想象成是红绿灯控制,很简单的!

网友(2016-07-28):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遇到考试没有通过呀

网友H(2016-09-21):
引用 网友B:
程序如图所示 自己看吧

求高手帮画个图,5个电磁伐A.B.C.D.E,按启动键A运作,2秒后维持现状B.C同时运作,5秒后B断开D运作,2秒后D断开,D断开1秒后A.C断开同时E运作,E运作到位就断开